新手,风枪,使用注意什么?

楼主(2012-09-21):
听说, 容易把发热芯 烧坏,甚至窜出火苗, 或者把线也烧了?

还请 老手 指点迷津啊,  如何使用它 才安全呢?

THANK YOU

网友:
风枪有这么恐怖吗,

网友A:
没什么注意的  就是不要斜吹   风力别太大   不然会把一些小的元件吹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注意的  就是不要斜吹   风力别太大   不然会把一些小的元件吹落

   淘宝有卖  30多元的  热风枪,  有些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卖  30多元的  热风枪,  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么?

网友C:
风枪 在使用中要做到使用时间 每次不应超过5分钟为宜 ,在使用中尽量避免碰撞 和大幅度摇摆 ,因为加热芯在半融化状态很脆弱 ,容易造成发热芯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 在使用中要做到使用时间 每次不应超过5分钟为宜 ,在使用中尽量避免碰撞 和大幅度摇摆 ,因为加热芯在 ...

要用风枪 卸BGA 的啊,  要分段升温加热, 超过 5分钟的.

网友:
几乎天天用!!!!!!!!!!!!

网友:
用风枪卸 BGA  现在的笔记本主板不行呀  ,现在的都是无铅的主板 ,在以前有铅的时候还将就,现在不行了,最好用BGA 返修台吧。

网友:
我还真没有见过窜火苗的,那不是风枪,那是火枪,一般好的风枪都很好用,我的安泰信8586修好过775主板CPU座虚焊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说的好恐怖  反正我  也要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