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显示器电源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我用的一台明基FP71G+显示器最近出现了一个毛病,电源指示灯需要按多次才能点亮,然后所有的按键都无法操作,想关上显示器按开关机按钮也没反应,也是要按多次才能关机,我是个新手,对显示器维修基本不懂,不知道是哪的毛病,

网友:
补充一下,开或关时,单独按电源开关按钮多少次也不行,需要同时按旁边的菜单按钮,也就是这两个按钮同时按几十次甚至一百多次电源指示灯才亮

网友:
开关板或者驱动板

网友:
把面板开关换了就好了 开关时间长了 不行了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的电解电容,把有问题的电容换一下,应该不属于按键问题,驱动板的供电,有杂波和带负载力弱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感觉5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按键用wd40除锈剂喷下试试看效果如何。既然拆出来了也看下电解怀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