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双显卡 N卡驱动不能打

楼主(2012-09-21):
华硕X42J  双显卡 N卡驱动不能打 一打就黑阿,或者就死在进入桌面那个界面 谁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
是不是BOIS 设置问题

网友:
第一驱动要找对,第二装的啥系统也有讲究,剩下就是显卡硬件本身问题

网友:
换完要写个官方BIOS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换一个版本的试试

网友:
  你还是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就是硬件的是 了。。。。。      就修显卡呗,,,

网友:
下载个官方的显卡驱动,或用驱动精灵更新下试试

网友:
换显卡,换

网友:
看官方网站支持什么版本的系统,然后装那个版本的系统。
再下那个版本的驱动看看,排除掉软件因素

网友:
软件排除了。那就在换个显卡了。。装不上驱动就是显卡了

网友:
惠普dv6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 给禁用了  没办法啊

网友:
驱动错了吧,驱动错了就会卡在那里

网友:
装驱动就黑屏。。上BGA搞一下,不行换一个,保证行!

网友:
BIOS里面有设置

网友:
系统呢  排除一下软件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呵呵  我还真修过一台 故障一样。。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也是换了无数个系统都不行

网友:
乱语出真谛。。。。。。。。。。

网友:
换个显卡吧,我遇到过

网友:
昨天修一个Y460打驱动黑屏 做了A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