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K8M890M-M 1.0,故障能启动不跑码CPU有温度。

楼主(2012-09-21):
请各位大师能提供一些维修思路,还是上图让大家看看吧。不亮机、内存换过、集显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有点热和时钟芯片有点烫。

补充内容 (2012-9-22 08:30):
求这块HT2000主板的bios,板型号:K8M890M-M_V1.0    pci上的白标签是MAOAJH14

网友:
有的主板就这样!检测卡就是不亮主机就能开机!

网友:
有这块主板的BIOS的朋友,上传下我刷个BIOS试试。谢谢

网友:
精英的主板  不跑码 很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修起来很头疼的···

网友:
先测短路然后测电压  如果都正常的话 那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加焊和刷BIOS,然后查各路供电啊

网友:
这不是精英的AM2板子吗???查VDDT2.5CPU那得。。。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板子把

网友:
开机完全正常!就是不跑码的板子见多了。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帮我看一下IO旁边有一个八脚蕊片是什么型号,上家给折了,又没有电路图

网友(2012-10-30):
i0旁边八个脚的管子APW7120

网友:
先查下其他地方供电是不是正常 观察下主板背面是不是有断线或烧段的信号线  如有换电容的看下是不是连线了

网友(2015-08-07):
今天也遇见了一片,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