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CM2706A-KT CM2706A-RT

楼主(2012-09-21):
如题这两种芯片有没有师傅代换过   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
不可以代換。

网友:
99%可以代换,因为英文和数字都一样。我的代换原则,只要是数字相同的元件我都敢按上去

网友:
你就錯了。腳定义都不一樣的。可以查PDF

网友:
不能代换 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