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的LED高压板驱动电压时多少V?

楼主(2012-09-21):
12V好像好像点不亮LED灯,望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每个厂家的设计都不一样,我知道的有38-60V左右的都有

网友:
是高压条输入电压,不是输出电压

网友:
笔记本的LED屏是没有高压板,只有升压电路,将19V升到25V就可以点亮LED。

网友:
升压到35V~65V左右直流电压。

网友:
问题解决,用了个19V笔记本电源改好了
63a02 6脚电源IC买不到,这个ic只有米粒大小。

网友:
不相同的27-40V的都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