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60G SATA硬盘,能识别,不能分区

楼主(2012-09-21):
希捷SATA 160G硬盘,主板BIOS中可以正常识别,安装系统时不能正常分区,用分区工具分区后,重新加载仍然显示分区前的状态,是何原因?

网友A:
看看磁头有没有指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磁头有没有指读了

我也怀疑是磁头写功能的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检查。请教如何查看磁头是否只读?

网友:
我看有的师傅说要跑自校准。水平不够我还没尝试。

网友B:
只读故障,可以清G表 复位SMART表看看,实在不行,也可以跑跑F级。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写磁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读故障,可以清G表 复位SMART表看看,实在不行,也可以跑跑F级。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写磁头坏了。

罗老师。。WD320      希捷160G   250G   我这3个盘。都可以认到盘  、但不能分区。。修复吧行。。该什么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