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AM 无意中修好一例

楼主(2012-09-21):
今天遇见了个 华硕M4A78-AM 的板子。拿手里加电 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就根据课件查各路供电 ,结果都正常,就看看师兄们有没遇见这种情况的,有换IO 的焊桥的,也有清BIOS 好的 ,突然想起之前修过一个华硕板子COMS 电池没电引起的不开机 ,就给这快电池扣下来一量0.20V  就换个电池 奇迹出现了 立马跑码亮屏。我那个激动啊,。下次遇见华硕板子先检查COMS 是否没电。

网友:
碰到过类似情况,不过不是在华硕主板上

网友:
呵呵  不是有一些笔记本  就是这样的,,,了。。。台式机板子  也有这样的吗?

网友:
运气还真的好啊

网友:
华硕板的问题什么都有

网友(2016-06-17):
AMD芯片组的经典故障啊!

网友:
COMS电池好像控制一个节能信号把

网友:
V星的常见 华硕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