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 屏不显

楼主(2012-09-21):
联想旭日410A 外接正常 内屏有水波纹,把屏线拔下再按上 内屏不显了灯管正常,换屏线还是如此,测屏供电3.3V 屏时钟3V
高手们,是屏的问题吗,现在没有屏换

网友:
看看信号线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多观察一下屏接口。不行就用吹风吹热一下显卡在点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