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820t不触发,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哪位大侠修好的,帮 ...
acer3820t不触发,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哪位大侠修好的,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2-09-21):
ACER 3820T故障现象有待机0.01按开关没有一点反应,开关上面有3.3V电压,按开关有跳变。在待机的时候没有一个电感有电压,但是在待机的时候三 五伏电源IC出了线性3V和线性5V。我在基地上下载了BIOS刷了,故障依旧。希望有哪位大侠有修好过的给点思路,在此先感谢了。
不触发

网友:
我现在修的也是这个型号的本,和你的现象一样的,这个3,5V可能是开机后才产生的,我想要这个板上的EC程序,你有吗?给一个!谢谢!看你修好没,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