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瀚宇液晶屏的怪病

楼主(2012-09-21):
一片用瀚宇HSD190ME13液晶屏的显示器,故障现象屏面干扰大,一道道干扰,图像不稳,经过查后,灯管完好,换驱动板等试过后确定是屏问题,拆开看了下,有个小蟑螂死在里面,清除后,没有发现其他问题,+12V和-39V电压正常,通电测试还是那样,我用风枪把DC-DC部分和接口芯片,扫了一下,现在变成新的故障,通电黑屏,过个几秒有淡淡的图像(和正常比),但是这个显示的图像不是实时的,好像显示的是屏内缓存的图像,连电脑后鼠标动图像中的光标不动,请问大家这个一般是哪个部位问题,谢谢

网友:
我把局部图放上来,请懂的朋友指点下,那几个部位的电压比较重要

网友:
呵呵 是不是你的鼠标坏了啊。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我估计毛病有可能还是出来供电上,请大家指点一、二,因为没有正常的屏可以参考

网友:
拆开屏 测一下屏上的玻璃测试点有没有VGH电压

网友:
不用再試了,面板掛了

网友:
放了几天,经过仔细排查,晚上终于修好了

网友:
怎样修的,可不可发出来。。。

网友:
屏面干扰,会不会是连接线的问题,我就遇到过连接线的问题而满屏干扰。

网友:
是内部逻辑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变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