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V.一个通病。

楼主(2012-09-21):
这几天接了几台这样的机器上次一个是一个同行送来的。EC 南桥 3v 5v 芯片都换了。。都是同一个毛病。我估计是以个通病。 问题故障是有3V 没有5V网上也有好多这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都是换充放芯片OK 的。 首先量了下各大电感。共公点。阻值正常。打开图纸找到3V 5V 芯片RT8206。 5V 上下管没问题。5V 开启信号enbl,低电平。显然没有开启5V 电压。3V 的开启信号时芯片自己产生个线性电压5V 来开启3V。追踪enbl的来源, 它是由5vo_enbl 转换来的。5vo_enbl是通过一个双管Q9105导通得到5vo_enbl,量了下4脚,没电压。R9100的二脚有19V。奇怪。按道理它会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一个3V左右的电压出来。r9100怎么会是无电压呢?看到下面它是被Q9108给拉低了。想要Q9108B 不被导通 拉低Q9105的4脚。那么Q9108的2脚必须要是高电平。量下无电压。难怪会被拉低啊。它由VSUS—ON ,来导通的。这个信号 是EC 出来的。难道EC坏了?找到EC  供电 有了。怎么会没有这个信号出来呢?难道EC 坏了。正打算换EC 的时候,突然想到 EC 好像要检测到电源。才能正常工作。ACIN_OC# 查了下3.3。 在这里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正常。错了。这里ACIN_OC# 是低电平有效的。所以EC 没有检测到电源。在追踪ACIN_OC#这个信号的来源。发现他是由 量了下 1脚 8  9 电压都有。17脚1V。7脚 3.3 5 10无电压。15脚有1V。感觉不对啊。按道理有了供电后 它会有15脚 导通q8802。然后会有个ACIN_OC#的低电平信号给EC,然后EC会发出一个信号iset_ec给他的10脚。让他给电池充电。(这个有点不太懂,我感觉这样的,)难道芯片坏了?刚好有个料板。把这个芯片换了。 插上电源。有待机了。装上CPU 内存。电流一路狂飙。OK 亮机了。这机器修好了几台了。我估计是个通病。这个芯片估计都很容易坏。

网友:
首先自己占个沙发。在说。。。。。

网友:
请问下 这个ACOK这个信号是适配器插入信号吗  还有这个信号是不是 在没有接适配器做电池是 应该是高电频呀

网友:
呀呀   上次我也修道这问题

网友:
我的华硕这也是这样的问题,要好好查查了。想再问一下楼主,有F83VF 2.0的图纸吗?

网友A:
那个 你说的是点位图吗?这个我还不知道什么是2.0的图纸。。。如果是点位图的 话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你说的是点位图吗?这个我还不知道什么是2.0的图纸。。。如果是点位图的 话 有的。

图文并茂,思想很清晰

网友:
遇到过。换充电芯片OK的

网友:
修的很到位 还在手头有一样的料版 换了就OK 支持下

网友B:
楼主这个不能叫通病,我遇到很多换了充电芯片,这几个信号好,还是不出ACIN的,最后自己拉低了,不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能叫通病,我遇到很多换了充电芯片,这几个信号好,还是不出ACIN的,最后自己拉低了,不用电池

哦 哦 估计是充放芯片的 工作条件没到。

网友: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检测适配器的芯片坏了。芯片问题导致SUSON被出来。换了芯片OK,谢谢楼主。

网友C:
楼主最好把芯片的PDF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前我不知道看芯片PDF有多少作用,就知道看脚位,后来看到饼哥看芯片PDF的时候,才知道,其他参数也相当重要,呵呵,至少在饼哥那学到了这个经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把芯片的PDF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前我不知道看芯片PDF有多少作用,就知道看脚位,后来看到 ...

呵呵,这个以前的确不怎么看。以前修过一台电阻阻值变小。导致PG 出不来。所以现在。都会查查的。只是没写那么详细。

网友:
Q9108 还分A B,瞅了半天才明白,失礼失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