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ASIO ZX-800不开机

楼主(2012-09-21):
故障:机器接入电池,开机灯亮,但是屏幕无显示,镜头不伸缩。且,开机键下面有个FC=DC的芯片发烫。量大电容无电压。
FC=DC这是个什么芯片,在网上都没找到。。。。。本人菜鸟,请问大师们,我该如何下手,,,,,,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两个芯片哦,你发错没得,是FC=DC啊

网友:
今天刚学完这个,按照老师讲的思路一般都是板子上的CPU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老师建议能换就换。。呵呵,相机的芯片一般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