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图中@是啥意思

楼主(2012-09-21):
请问电路图中@是啥意思,如图

难道是“贴片”的意思? 不懂,自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没上件”?

就是主板上是空位。

网友:
哦! 多谢 心在飞翔

网友:
应该是,可有可无吧

网友:
我只知道/是没装,不知道这个也是。学习了!

网友:
没东西的意思

网友:
是没有安装的意思,有些图纸会用* 或 緯創會用DY表示沒裝件,IBM則會用NO SAM英文 ,不同廠家的圖紙標髮是不同的,不過看多就明白了

多谢补充!

网友:
又学了一点新知识

网友:
是没上件的意思。如果自己安上去,可以吗?

网友(点评):
估计是可有可无的意思,有的话,更稳定!

网友B:
又学了点知识

网友:
这是 两个电容吧 !?   电容是 滤波的,  加2个电容 就会更加稳定哦.  嘿嘿

网友:
空的,没上件

网友:
又学了一点了,刚开始看图纸好多地方都看得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到这里多转转

网友(2012-11-07):
 原来是空位啊。。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