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镖 和圆珠笔能否打造一副表笔?

楼主(2012-09-21):
用飞镖 和圆珠笔能否打造一副表笔?

网友:
有几个小问题,针是用铜的好 还是 别的金属

网友:
你看看别的万用表的针是什么金属你就弄呀

网友:
发觉这个论坛 很难发言 !局限很多 。哎

网友: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创意了!发挥想象力

网友:
一般的测量,问题不大
测毫欧电阻或者小电压信号的时候,可能衰减大些,但这些情况属少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