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logo后掉电

楼主(2012-09-21):
IBM T43 掉电,开机能显示,大家应该知道ibm的机器拔掉cmos电池后,会自检很长一段时间,自检完了报错的时候哦,就掉电,每次都是在那个地方掉电,掉电后3v 5v 1.2v 1.8v都存在,在掉电的瞬间-PWRSHUTDOWN 和 -SHUTDOWN2这两个电压都没有变化 ,把max1989上面的那个小三极管也换了,还是一样,换过H8 cpupwm ADP3205和 ADP3491两个,谁能告诉我下一步怎么修啊,附加一点,此机器在待机或者开机的时候橙色的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机器没有装电池,那个-EXTPWR信号在用电源状态一直是低电平正常,求方法

网友:
哈哈 通病呀FBM  桥的是虚焊了

网友:
不过一定要小心 IBM T43 大部分都是打黑胶的板  做南桥的时候千万不要显卡爆珠

网友:
换个集显的板算了   便宜

网友:
大部分都是NB的问题

网友:
挺大家的,干南桥,灌黑胶的南桥

网友:
南桥换完了,还是那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