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个电源,真尼玛蛋疼.....

楼主(2012-09-21):
初始故障为没有+5VSB

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出是+5VSB的一个431损坏....用一个好的换上去....好了....+5VSB正常了....

短接一下绿线看看.....好象听见了轻微的"哧"的一声.....用来测量+12V的指针式万用表显示+12V跳了一下,没了...再测+5VSB.....也没了....

测量保险丝....断了......测量主开关管2SK1940.....击穿了....(修辅助电源前测量过,肯定没击穿....)

想起以前修过一个采用2SK1940的小电源....因为没装风扇就上假负载试....结果两分钟不到烧了1940....不会这次又重韬覆辙吧.....但这次才短短几秒钟....连风扇都没接.....不至于吧.....而如果哪里有短路....电路应该有保护吧.....

虽然如此...还是查了几个输出管.....发现+12V整流管的一半短路了(另一半是好的)然后发现....这个管子居然用的是10A的整流管.....而铭牌上标注的是17A的整流输出啊.....此电源的牌子也算是不错的了....居然也这么干.....

好吧....咱把+12V的管子换了个20A的......把主开关管也换了....查了下主开关管附近的零件没有损坏的.....再次短接绿线.....(这一次咱接上了风扇.....)

不错....这一次总算正常了....空载+12V=11.8V......   .....

上机测....为安全起见....先没接硬盘.....一测+12V......恩?居然只有11.15V?这压降也太大了吧?不过机器是点亮了.....

好吧.....接上硬盘.....开机测试.....一切OK......+12V也升到了11.95V左右。.....打开播放器....加大CPU使用率.....+12V基本稳定在11.8V左右.....不错.....好象是修复了.....

过了一天....再次测试.....这次直接上硬盘了....开机......结果机器出现异常.....(没死掉....但也没法进入桌面....)

测+12V电压....发现是11.4V......

重新拆开电源....想找找+12V为什么带不动负载的原因....起先猜测是+5V的负载电阻有问题....但完全空载时却是正常的....而查下来+5V的负载电阻也没问题.....

然后咱开始跑+12V的线路.....蛋疼的事情出现了.....

尼玛该电源的+12V的第一级滤波电容居然用了一次10UF/50的小电容.....就是通常主开关管附近的那种电容....然后再第二滤波用了一之16V/1000UF的电容....而且可以肯定这不是后人胡乱换上去的....因为印刷板上那电容预留的位置就那么小.....绝对无法放得下一个1000UF/16UF的电容.....

悲哀啊.....最后找了个470UF/16V的脚比较长的电容,硬塞了进去.....完全空载的情况下+12V电压不变....不接硬盘上机时+12V为11.4V......接上硬盘....一切正常.......

真心怀疑这电源是不是真的那个牌子的电源.......

网友:
16V/1000UF的电容....而且可以肯定这不是后人胡乱换上去的....因为印刷板上那电容预留的位置就那么小.....绝对无法放得下一个1000UF/16UF的电容.....
  悲哀啊.....最后找了个470UF/16V
1000不能代替470么?为什么,大可以代小的哇

网友:
楼上的兄弟....这个跟啥1000UF没关系的....人家第一级+12V滤波用的是10UF的电容......

网友:
学习呀,看到维修过程都闹心

网友:
那个牌子的电源?

网友:
坚决曝光此电源品牌

网友:
应该是贴牌的水货电源吧

网友:
这应该是电源质量问题吧

网友A:
应该是仿冒的,一般牌子的电源的12V的第一级是用47U/50V,第二级用16V/2200U的电解

网友:
工包货,也有可能就是山寨

网友:
没见过这样复杂修电源的!怎么感觉有点假。

你是没怎么修电源吧?什么事都会有的!

网友B:
开关管和整流管会同时坏?
修好了过一天还会坏?
恐怕都是自已折腾出来的毛病?
维修时一不小心,故障会扩大化,我也有过此经历,所以修起来才这般难。
结果自已都不知道电源是什么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和整流管会同时坏?
修好了过一天还会坏?
恐怕都是自已折腾出来的毛病?

我好象没在帖子里说开关管和整流管同时坏吧?

根据后来的猜测,有可能是该电源一开始是有两个可能互不关联的故障....

1、+12V的整流管软击穿。。。。或者是处于将坏未坏的那种程度。。。。(该电源标签上写12V能输出17A的电流,而实际使用的是额定10A的整流管,所以。。。。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

2、+5VSB的次级的一个稳压的431损坏。。。。我发现的时候。。。该431的其中两个脚已完全击穿。。。。不排除这个431不是一下子就坏了的可能。。。。有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这431还能带病工作。。。

而这种两个将坏未坏的零件带病工作的结果。。。。就是当其中一个零件(TL431)终于不能工作的时候。。。另一个零件(+12V整流管)也已经命悬一线了。。。。

个人猜测。。。。。(仅仅是猜测而已。。。)那个2SK1940是在咱短接绿线的时候,因为那个奄奄一息
+12V整流管瞬间短路。。。。被烧掉的。。。。至于为什么应该存在的保护电路没动作。。。。也许是来不及。。。。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咱就不知道了。。。。

然后。。。。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修好了过一天还会坏。。。。

我的解释是:是那个电容。。。。那个10UF/50V的电容在做怪。。。。具体为什么。。。。咱就不解释了。。。。

有人说这会不会太巧合了。。。。咱说。。。。。夜路走多了一定会见鬼的。。。。这个。。。修电源修多了也是会见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仿冒的,一般牌子的电源的12V的第一级是用47U/50V,第二级用16V/2200U的电解

这位大哥,为什么我见到的电源,包括山寨电源。。。+12V的输出滤波电容没少过470UF的?一般都是1000UF以上。。。。。有些电源山寨到可以只用一级滤波。。。。但也没敢用标称少于1000UF的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哥,为什么我见到的电源,包括山寨电源。。。+12V的输出滤波电容没少过470UF的?一般都是1000UF以上 ...

做工好的和有良心的才会做二级的滤波,一般第一级过滤高频、第二级才是过滤低频。如果你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波形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