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通电后自动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2-09-21):
IBM T42主板,通电后自动开机,开机后会蓝屏,按开关可以关机

网友:
换bios电池试试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先修自己动通电,和蓝屏没有关系,估计你的是进水了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开始换了下U23,问题依旧,再把U25的IBM芯片换掉,问题解决!!!

插硬盘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换了个什么芯片吗????

网友:
到底是什么芯片,一会说U28 ,一会说U25

网友:
就是啊,你仔细看看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