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GT 大将版显卡 VGA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

楼主(2012-09-21):
客户拿过来好几块鸿基9500GT 大将版 (512M 128bibit DDR3)VGA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 但是DVI没事能显示, 但是上BGA做了一遍还是那样,但是VGA不亮的时候比较多,感觉这显卡是通病,目前还没查出毛病,请高手们指教下。。。。。。

网友:
VGA不亮时仍然有无量下74芯片的工作电压或波型对不对

网友:
怎么量啊  请教下。。

网友:
VGA口 13 ,14脚波型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没工具,那直接测量 行、场 相连电感阻值对不,对就把相关贴片电容换掉,再不行把74门换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