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显卡维修路过的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2-09-21):
共有36块显卡,只可惜技术不行,才修好了10,大多没测出来的故障还没动手去修,供电问题,花屏问题的,基本上都搞定了,没搞定的都扔垃圾堆里了,还有10几块显卡还需大侠们帮忙看看什么问题。主要故障有:1、插上显卡后跑马正常显卡报警,各个电压均都测过一切正常,16组数据线也都正常。2、插上显卡后,听到主板滴的一声,跑马正常,按理说是已经能显示了,但是图像没有,测试16组数据线正常,供电正常。大多数故障时这2种,希望路过的大侠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炉子是热的,但是还没放里考过~~~

网友:
在DOS下能认出型号与25芯片吗?

网友:
第一种考虑刷BIOS,第二种先检查5V供电是否存在,如有5V,换门电路,还是不行,可能芯片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