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开机显示两分钟就黑屏2秒钟后又亮5秒钟又黑

楼主(2012-09-21):
一台19寸的液晶显示器,刚开始接上去能正常显示2分钟这样,然后就黑屏了2秒钟后又自动亮了起来,亮了5秒钟这样又黑了,一直这样循环着,在黑的时候量高压ON/OFF脚0V,亮时5V,高压供电脚12V不变,换过高压条,也把高压条去保护试过也不行,因为没有合适的驱动板试机,这种问题,如果是灯管有问题,但去高压保护了应该不会黑的吧,本人怀疑是不是驱动板ON/OFF相连的元件有问题?请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后来测试驱动板上有个12V转5V的8脚IC有问题,把它去掉,直接替换成DC12V转DC5V上去给驱动板供电,测试了好几个小时再没出现黑屏出来了。

网友:
电源板电容是否有鼓包?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是外接的12V适配器,没问题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提供的ON信号方面出现的问题,还是就是电源方面供电拉不起来也会这样。昨天遇到一台这样的显示器,上四灯高压条,正常显示十秒钟左右,然后屏幕开始自动黑掉几秒又自动开,反反复复,最后换一根双灯高压上去问题解决。

网友:
现在检测出来驱动板上有一个IC发烫,12V转5V出来的吧,芯片是:ACT4060SH,没有这个型号的IC换,不知有没有其它IC的可以代换??查IC周围的一些电容电阻基本都正常。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能说清楚点吗 也好帮你啊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鼓包的话,有可能是按键问题,昨天我才修了一台,不过为保险起见,你可以顺便单点一下灯管,估计灯管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原机本来是装四灯的,你接两灯管上去屏幕不是很暗吗?

网友:
后来把ACT4060SH旁边的肖特二级管SS24换成SS34的上去,可以用半个多小时,以为好了,后来又一黑一亮了。最后把那个ACT4060SH的去掉,加上一个DC12转DC5V的上去,测试了几个小时没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一直在关注灯管是否亮着,有没有看电源指示灯呢?如果电源指示灯也黑了,一下子就可以怀疑到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