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CQ40 遭雷击 不开机

楼主(2012-09-21):
如题 昨天放家里没拔网线 下午打雷了 晚上回到家 发现不开机了 拿到公司用测试 发现待机电流0.17 按开关没反应 怎么修请高手指教
不开机

网友:
大哥,你总得给点东西吧,待机高,33和5正不正常 ,主板上的各电感对地的阻值怎么也给一个吧,你这说不就等于没说嘛,这样吧,你把网卡的芯片拆了,看看待机高不高,不对,断开网卡的供电,看看待机正不正常

网友:
一个控制的片子,一个隔离的,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