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集成显卡缺色!

楼主(2012-09-21):
    845GL一块,其他问题都没有,就是集显缺色,我想问是南桥或北桥 还是接口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r g b打值,重点查周围的阻容原件 三基色直接进北桥的

网友:
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教程282讲里有的,亲去看下吧。

网友:
测一下接口的对地值  三个75欧的

网友:
r g b打值,重点查周围的阻容原件 三基色直接进北桥的

网友:
打下R G B三基色的对地阻值,三个应该都是一样的且在75欧左右,像缺色这种情况应该是有那种颜色对地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