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全集主板,代工清华同方,开机一次进系统死机重启就不显了,

楼主(2012-09-21):
精英845GV-M2全集主板,代工清华同方,开机一次进系统死机重启就不显了,然后量了所有的电压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有,就是不显。刷了BIOS,还是不行,不知那里问题。烤了CPU座。仍然不见效。哎,最怕修精英的板子了。

网友:
内存过了么?把硬盘、光驱拔下来,最小系统开机试试。怀疑硬盘的事。

网友:
不显了是指什么? 不进系统? 不跑码了? 不通电了?

网友:
座子的可能性最大。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加焊好了

网友:
示波器 测电感   波形平滑吗

网友:
仍了当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