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主板通讯端口出现问题,有办法解决不?

楼主(2012-09-21):
我的仪器主板坏了, 红色点的下面是通讯端口,,,主要是这个通讯端口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不是电脑!

网友:
无从下手。楼主希望您早日修复。

网友:
你可以用万用表 查一下

网友:
你说的这问题也太广了吧??叫人怎么回答你啊,什么问题都不说明就坏了

网友:
都知道是通訊通口的問題
那不就重通訊口下手

网友:
从端口出发逆行查,端口坏了换商品,端口芯片坏了换芯片.

网友:
通迅端口接了哪些芯片,报上型号.

网友A:
查看端口有没供电,再试着换端口芯片或者管理芯片

网友:
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保密局的设备啊  这有点瞎子摸象的味道

网友:
接修这类设备,既然已经知道端口坏,首先要查到通讯采用的什么芯片,查询芯片的图纸再分析故障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这种接口更换的话,,就改其他可靠性更强的接口!

网友(2012-10-22):
图片小,看不清;叙述少,连什么仪器都不知道,让大家伙儿怎么给你支招啊~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出端口类型,9针串口,还是什么别的端口类型?

网友:
无从下手。楼主希望您早日修复。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不清呀,发个型号呀

网友:
看着像是触摸屏一类东西的主板,上面那么多端口,换一个呗,修改一下程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