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usb不能用,同时找不到网卡和光驱

楼主(2012-09-21):
有台ibm t61,开机正常就是usb不能用,同时找不网卡和光驱,南桥换过还是不行,不知是哪里事,有那个老师知道指点一 下

网友:
你看是不是总线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有路电压不对呀

网友:
升级下BIOS看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为南桥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南桥的SATA 模块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根据电路图,跑电路啊

网友:
看看COMS里边是不是被禁用了,放电试一试吧,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查下系统总线吧~  BIOS  看了设置没?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得差不多了,就这几个。先排除虚焊,还有供电的小元件。

网友:
条件都没查,直接换南桥?供电,时钟,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上个问,可能是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