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可以充电,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2-09-21):
(无正文)

网友:
那就查放电那个管子及放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呗

网友:

IBM X40 可以充电,电源可以开机,电池不能开机,充电芯片换过了,用电池是SHUTDOWN2这个脚只有1。4V,用电源是3。3V     ,当用电池时就按开机不开机,只要插上电源,不能按开机,就开机
求解

网友:
有图,查电路啊

网友:
看电路图啊

网友:
看电路图,查查电源管理芯片那一块儿!

网友:
如果换芯片还有问题 那就要找的地方多了

网友:
查  电池 B
+  明显的地了!    保隔 那里

网友:
保险断了!!

网友:
找份图纸,看SHUTDOWN2接地的元件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