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摄像头找不着

楼主(2012-09-21):
接了一台DELL1420独立的本本,接机故障现象是开机灰屏,拆开上班部分看到屏有被动过,摄像头线被上家维修的扯断了,换上屏显示正常,由于摄像头线被扯断了,换了屏线找不着摄像头,买了个摄像头装上去还是发下不了,找到一图纸看了下了,屏线接口,

接口上56p,55P没有电压,50P,51P是屏5v,3.3V供电(5v,3.3v供电有),56p,55p经过L1电感直到南桥

下面这个是摄像头线

请问摄像头正常工作需要哪些条件,维修的思路,麻烦指教下。

网友:
发的帖子怎么没人回复呀,麻烦大家指教下

网友:
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一些摄像头一般就是四条线跟USB的一样,细心看下,55,56就是USB

网友:
今天自己的本子刚改了个摄像头

网友:
地感觉热交换

网友:
就是个USB的条件!

网友:
想一想外接摄像头的工作条件,你就知道需要什么条件了

网友:
唉!既然摄像头工作条件都以具备那是不是摄像头本身故障啊!

网友:
摄像头就是USB的,接地,数据线2根,5V供电 一根

网友:
高手们说清楚点啊

网友:
清楚点就是 拆了搞它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BIOS 里有没有屏蔽了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