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膏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9-21):
小弟初尝维修  请教  焊膏的作用是什么  焊接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焊膏????请教老师

网友: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吧!不应该放到这上面来!有些问题得自己想着去解决,好学还得会学!

网友:
焊膏我平时都叫助焊剂,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帮助焊接之用,平时用烙铁焊接引脚比较密集的芯片的时候,不容易将焊锡拖开,用焊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也能保证焊接的品质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这些问题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2-10-24):
我也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助焊啊  加热啊

网友:
焊膏的作用就是防止焊锡氧化,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帮助焊接啊!

网友:
助焊剂在高温下能把元件和焊盘上表面的氧化层清理掉,保证焊料和工件能可靠连接。

网友:
焊膏最大的作用就是助焊的作用。使焊锡能可靠的焊接

网友:
加速锡的融化

网友:
焊膏是酸性物质,可以祛除元件引脚和烙铁头的氧化层,使焊锡稳定固着在元件上,同时,在焊接时吸收多余的热量,一般不会造成连焊,也因为是酸性物质,焊接完成必须清除多余的焊膏,以免腐蚀电路板和元件引脚造成故障。据说,松香比焊膏安全,一直用松香来着

网友:
焊膏能够分离连接不牢的焊锡,主要是瞬间提高温度,完成焊接操作。

网友:
   哈哈  新手啊  什么都不懂         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