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更换

楼主(2012-09-21):
请教下,CPU电路里的普通电容,一时找不到合适大小的低频电容,找到容量,体积、耐压值都一样的高频电容可以代换吗?因为CPU电路很多都是高频电容来的

网友:
从主板上拆就是了,容量,耐压一样就OK,当然,还要看会不会对CPU架子有影响
能解释下什么是低频什么是高频电容吗?

网友:
可以代换,只要耐压和容值一样。要是个头也一样就更好了

网友:
不会吧,高频电容就是那种有深颜色的电容了,其他的是普通电容了

网友:
我水 你比我更水

网友:
主板上电容不是很挑

网友:
容量 和 耐压相同就可以 找不到就找 大一点的容量耐压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其在电路中所起到的作用再决定

网友:
因为那电容九在CPU座旁边,大的风扇放不下,不知道更换高频电容会不会使其他原件或者CPU搞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