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一体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2-09-21):
我这有个苹果27寸一体机,按开关没反应,电源输出只有一个约1.0V的电压,主板开关针没电,不知道是电源坏了还是主板坏了。哪位置高手修过,求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短路。我上次修过一个。USB口短路保护。这个USB的供电和数据线都是有专用芯片控制的。不是直接通南桥。上次我就拆了南桥。结果弄了半天。还是保护了。娘的。就是那两个芯片坏了。就在USB口边上。你看看

网友:
请说下构造,或者发图看看

网友:
也是个新手, 还收到苹果27寸一体机  厉害。。。

网友:
苹果的机子木有修过,,,碰都没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