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维修

楼主(2012-09-21):
一华擎g41m vs主板,开机报警长响,可以进入系统桌面,但键盘灯不亮.且不可控,显示较正常暗很多,看论坛帖,键盘属南桥显示归北桥管,初步分析应是南北桥共用电路不良,找度娘不见线路图,有此线路图的老大可否给一份,并请各位多多指教
是ps/2口,键盘鼠标都不能用,u盘上的pe能进,显示的图像也是暗的

网友:
百度应该有吧?上次这个半图纸有看过,是不是鼠标那里断线了?

网友:
测一下南桥。北桥

网友:
感觉和供电关系不大,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不。是USB口的还是PS2的?

网友:
看一下USB键盘,手标能用吗?   不能用在换个I/O看看还是不行,再查南桥也不晚

网友:
量PS/2的对地阻值 电压 把PS/2后面的排容直接去掉 杀IO  量IO到南桥的数据线 换BIOS  再换一个75232看看就是COM芯片

网友:
你量IO到南桥的数据线最好是用示波器量波形那样比较好判断 是不是南桥 以上你都做到了  此版必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