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內有一顆貼片電阻壞了導致沒lcd vdd電壓

楼主(2012-09-21):
電阻印010是1歐,是保險電阻嗎,可以短接它嗎
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
你用蜂鸣档量一下,0欧姆的电阻和保险是一样的。短接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都一样的啊,再不行你找一个10的不就行了,有的是取样电阻,你换保险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