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830G不充电

楼主(2012-09-21):
今天接一台ACER 5830G I5笔记本,客户说不充电,这个笔记本电池在里面,只有拆笔记本才能拿下来。接电流表,电流是待机电流,没有充电,于是报价留机。接电流表,显示没充电,有时接电流表大短路 ,于是拆机,测主板各大电感无短路情况,于是主要查充电电路,在测得充电电路一处MOS管软击穿,换后接电源还是没显示充电,再测主板基本条件都正常了,怎么还不充电?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电池切换开关被拨在了OFF的位置,我狂汗。。。,把开关拨到ON的位置,接电流表,显示2.021A,充电正常了。走了些弯路,是自己造成的,看来以后修机,要加倍仔细才行了。

网友:
呵呵,这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我没看之前还以为有多复杂呢

网友:
费用又报高了吧。呵呵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的,电池能切换的,下次就能注意了

网友:
修本本还得细心啦

网友(2016-01-12):
楼主真豆,这个错误也有,修笔记本要细心才行,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电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