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显示

楼主(2012-09-21):
  如题G470不显示  电流正常 也能听见开机声音 换过屏  拆机测试 发现

就这几个电压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查查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相连保险有无开路等情况

网友:
查供电和开

网友:
供电是正常的 1.18

网友:
是不是暗屏 你仔细看看

网友:
供电19V 3.3V

网友A: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外接不显  内屏有一种暗屏的闪

网友:
这几个电压正常

网友:
INVPWM这个信号要为高电平哦,亮度调节的

网友:
估计是显卡虚焊了,接外显试试

网友:
外接有吗

网友:
供电很容一出问题的

网友:
外接有吗?你可以拆开屏线看看,如果是屏线问题断的或可以看到

网友B:
显卡问题,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C:
嗯!你现外接显示器看看,若无显后,再检查显卡吧!之后再考虑LVDS接口的供电和开启信号与屏线

网友:
压压显卡看看    压压更健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先加焊一下看看

加焊过显卡 推动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你现外接显示器看看,若无显后,再检查显卡吧!之后再考虑LVDS接口的供电和开启信号与屏线

屏线刨开看了看没有断 没有一根一根的量

网友:
外接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刨开看了看没有断 没有一根一根的量

那就换个显卡吧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  USB 接口短路的  也是 开机不显示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会不会还是屏幕的问题啊,你换的新屏 码片程序可能不对。

网友:
换了个显卡 好了  问题出来了  这机子是想5月份进水换的主板 保修3个月   顾客说 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