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內存不能为read CMD

楼主(2012-09-21):
网上有好多方法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
重新注册DLL
开始-运行里输入CMD确定,在命令行窗口下输入以下内容后按回车
for %1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 /s %1
完了后,再输入以下内容并回车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 /s %1
这个要好久,耐心等候,但也可能需要重启后整个效果才会出来。

网友:
以前常遇到此类问题,还可以这样解决呀,受教啦

网友:
换个好用的XP盘,问题就OK

网友:
在网上找个好点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