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苹果超级本,装不进系统 。

楼主(2012-09-21):
以前装过两台苹果笔记系统,今天客户打电话要去装下苹果超级的WINDOWS7系统,报价一百,嫌贵了。经过解释,客户终于同意了。去之后打开苹果桌面,底下没有以前熟悉的实用工具。没法安装WIN7,想问下大家超级本是怎么样安装WIN7的。各自把方法都介绍一下吧。

网友A:
以前装过一次苹果笔记本,没注意是不是超级本,没有光驱的,我用移动硬盘PE系统安装,像安装台式机一样。

网友:
好像有的本本用GHOST,PE,认不得硬盘,只能用原装系统

网友:
最好备一张直装版的系统盘。

网友:
1、在保持电脑联网的状态下,在应用程序下,进入实用工具选项
2、找到并进入Boot Cmap 助理工具,此工具就是专门用来给苹果笔记本安装Windws系统的
3、软件会自动下载笔记本的Windows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可以储存在CD或DVD上,也可储存在U盘、移动硬盘上。
4、之后为系统分区,只需拖住中间的分割条即可。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见苹果本装WINDOWS系统都是双系统的。

忘了说一句,装WINDOWS系统必须是安装版的~!

网友:
谢谢,但你回答的我都知道,我之前装过两次苹果的双系统。但这个电脑就是找不到“实用工具”在里。如果能找到“实用工具”,我完全可以弄好的。

网友B:
如果g不进去就把c盘的格式改下,应该能进去的,

网友(2013-03-06):
学习了       。

网友(点评):
下次要扣分了,注意不要灌水

网友(2013-06-18):
我试了几个win7都装不了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A:
以前装过一次苹果笔记本,没注意是不是超级本,没有光驱的,我用移动硬盘PE系统安装,像安装台式机一样。

我今天怎么装不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g不进去就把c盘的格式改下,应该能进去的,

g了还是装不进去。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有点麻烦,要用安装版WIN7,然后是一系列操作

网友:
其实我是最讨厌十五字拿经验的人了 观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