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 ,间歇性黑屏 ,求助~~~

楼主(2012-09-21):
1,不接主机,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 “无信号”,然后电源灯由蓝变黄

2,把显示器与主机连上,打开主机,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主机BIOS自检的画面,大约2-3秒后,显示器黑屏,过一会后,显示器会自己亮了,显示的画面是“让你选择操作系统的画面”,不理它,然后大约2-3秒,显示器再次黑屏,大约20几秒后,显示器又亮了,这时候显示的是XP的进度条画面,然后大约2-3秒,显示器再次黑屏,这次就一直黑了,再也不亮了。(期间电源灯一直是蓝色的,不变色),就是说电脑起动的过程,显示器会反复的黑屏 -- 亮 --- 再黑屏 ,而且当你把主机关掉重新启动的时候,还是会固定重复上面的步骤,时间,画面,都非常固定。

3,电脑在进入XP之前,屏会间歇性黑亮,进入XP后,显示器就一直是黑屏的了,这时候如果你关闭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显示屏可以亮大约2-3秒,这时候能看见桌面,然后大约2-3秒屏黑,再开关闭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再亮2-3秒后屏,重复关闭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动作,显示器就会亮一下就黑的循环下去

4,接3的步骤,不开关显示器电源开关,而是把显示器的VGA信号线插头拔下来再按上,显示器屏可以亮大约2-3秒后再黑,再拔再亮再黑,也是可以重复循环这样。

5,偶尔在插拔VGA信号线的时候,会出现屏一直亮下去的,几率太小。

网友:
朋友,你的故障叙述没有看太懂,你的这种间歇行的黑屏,我认为第一,查电容是否鼓包,第二就是你的电源IC带负载的能力不够,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否则不会间歇性出现图像!朝着这两个方向去查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重新编写了一下,您看看这次能不能清晰一些?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会是高压的问题吧,检查下高压板的两个管子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情况,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
主板VGA接口各电压正常? 好似没看到LZ有没有用别的显示器点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VGA接口各电压正常? 好似没看到LZ有没有用别的显示器点一下呢?

我有两台电脑,互换后确认,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么 这样

网友:
修了两天了  还没找到毛病

网友:
你用点屏工具测试一下就知道了,黑屏一般是电源驱动板上的高压部分和灯管有问题导致电路进入保护状态了。你可以这样试试:先外接灯管,用原来的电源驱动一体板,如果不黑屏,就表示灯管有老化或者是打火原因导致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卡分辨率调太高了

网友:
是电源或者解码板的问题。

网友:
黑屏一般是电源驱动板上的高压部分和灯管有问题导致电路进入保护状态了,或松焊

网友:
无规律的黑屏,多半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