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42JA 正常上电到1.8A不显示 几秒后电流掉至1.3A 风扇狂转

楼主(2012-09-21):
华硕的板子,故障如题。
INTEL板,ATI独立显卡的,HM55桥,没得图纸难搞呀!!
搜了下论坛  ,有很多人都是这故障,但都没解决。

详细说明:

此板是二修板,目测只有HM55动过,其它的没有,加电正常触发,电流到1.3A左右不到,示波器量到CPU供电处为0.889mV,有时开机电压1.12V(几率很小),更换8856后,电压1.1V,,开机点亮。客户用的半月后故障重现,,同样是CPU供电处异常,再次更换8856芯片,,结果悲剧的事来了,就成现在的故障了,,以为是芯片不良,又换了2颗  还是一样,电流到1.8A左右不亮,而且键盘的大小写是可以按亮的,可以用ctrl+alt+del重启呢,,万不得已上BGA压了显卡,同样没结果,……求解呀,好心人知道吗???

网友:
LZ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内存,外接看下。这个机器。垃圾的要死。会修死人。

网友:
   我现在 有个索尼的机器是一样的情况 估计是EC 的问题了

网友:
今天参考了下“小蔡”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8647

应该跟我这K42JA故障差不多吧,不过我这个是多了个不显示的问题,其它的 CPU供电会掉至0.8几,同时风扇狂转,,俺也把南桥重植下,……可没钢网呀

网友:
HM55换了就好了 不过好贵的哦

网友A:
故障又出现了 现在故障是插两根内存不显示 一根内存 随意插哪个都显示 测了内存供电1.3V  是不是内存供电不足 我也不清楚  求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又出现了 现在故障是插两根内存不显示 一根内存 随意插哪个都显示 测了内存供电1.3V  是不是内存供电不 ...

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不是内存的事,是CPU供电滤波不行,才引起CPU在读内存时卡住,解决办法  在CPU供电的两个大电厂旁边加两个470的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不是内存的事,是CPU供电滤波不行,才引起CPU在读内存时卡住,解决办法  在CPU供电的 ...

谢谢啦   解决了   不过 我只加了一个 (*^__^*) 嘻嘻……

网友:
换内存,外接看下

网友C(2012-10-28):
要换HM55吗?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是HM55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换HM55吗?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是HM55故障吗

不是HM55的问题

网友:
ASUS K42系列真的很烂,难修得很啊,

网友(2012-11-30):
我也碰到一台K42J,开机无显。裸板测试故障是开机电流1.4-1.5的跳变,然后回落到0.9。换内存、CPU无果。

最后给CPU核心(不是GPU供电)并了两个330电容,加焊RT8856就好了。
可是用了一个月不到,有同样故障出现。
刷BIOS,无果。
给独显供电滤波并电容无果。
再次加热RT8856就神奇的好了。

我怀疑是不是RT8856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2-4 14:51):
因为怀疑是8856不稳定,定了2片全新的,换上去后,都不行,都没有电压输出。再次换回原机的8856,就又可以了。晕,这种板子的8856焊盘很小,焊接比较困难,费了很大的功夫,2片新8856居然都不行。
这是神马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