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D的波折维修

楼主(2012-09-29):
   中午饭还没吃完,同行就拿着一块主板上门了,哎,这活干的,吃不饱拉不净的。“老高快给我看看”客户说,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啊,午休又黄了。头昏脑胀拿起主板上电试了一下,复位灯不亮,脑子直接闪了一句话,不上CPU不复位,可是cpu在上面啊。那就是cpu没供电拉,顺手摸了一下CPU,凉凉的。肯定没供电了,用表又确定一下,确实是没有。又把主板其他供电测了一下,基本正常。(这里出现第一个失误,V_FSB_VTT 这个电压没仔细看,许久不修主板,手生了,呵呵。)那么肯定是cpu供电不好了,先测了一下场管,cpu滤波电容没有短路。CPU芯片isl6312,看来是它的问题了,看图,没有电路图,芯片pdf.怕损坏cpu换了一个假负载上去测量(第二个失误,呵呵)。测芯片vcc5v
正常,vid0-vid7有0-1.17v高低电压组合,EN1.17V正常,PVCC正常,boot正常。照这样CPU核心电压应该有了,难道cpu芯片坏了,拿出一个新芯片换上故障依旧,又换从芯片isl6612,还是那样,怎么了啊,行不行啊。对了,有些主板假负载是不好用的,果断换上真U,在上电,复位灯依旧不亮,晕死。再测isl6312各关键脚电压,EN0.6几伏。正常应该是0.85v以上。顺着线路查元件,没有损坏,将控制此脚的三极管焊下,复位灯变亮了,cpu电压依旧。怎么了啊,再测VID0-VID7,高电平也是0.6几v。凝思苦想。。。。。猛然醒(悟)了,呵呵。上假负载高电平1.17v,上假负载0.6几v。是不是给它供电带载不行,记得这个供电一般有北桥旁边的一个场效应管产生,迅速找到,测量,还真是它坏了,换上修复。事后找到相似图纸看了一下 1.8VSTR经过324控制的场管产生VDDQ1。5v(nb_core)在经过324控制场馆产生1.1v 的V_FSBVTT,V_FSBVTT通过电阻或排阻给vid和EN提供上啦。我刚开始只测了1.5v,而忽略了v_fsbvtt不正常,但是它在假负载下是正常的,这个可能是场管g-s击穿或从g极过来的吧。这个应该不是个故事,结果是我的一不小心把它变成了故事,有失有得吧,呵呵。学围棋的时候,西游记上有个烂柯经说,下棋之道贵与严谨,我想我们维修也是吧。

网友:
好贴啊,是我都不会想到上啦电源

网友:
也有同感,没睡觉没灵感

网友:
上假负载高电平1.17v,上假负载0.6几v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电压波动比较大,不稳定呗

网友:
好贴 多发点 好学习 呵呵

网友:
楼主对于工作比较忙的形容,真是,太到位了

网友:
两点建议:一是测MOS管的时候一表笔压住散热片,另一表笔接触其它两脚,要比你这样测方便的多。二是晚上早点休息,身体是本钱。

网友:
是的,谢谢楼上指出,上真U0.68V,假负载1.17,还是没睡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