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 AIO-M主板跑码。跑到d5d5就过不去了。

楼主(2012-09-21):
七彩虹MCP AIO-M主板跑码。跑到d5d5就过不去了。我怀疑是内存有问题。可是我换了。新内存还是一样。换CPU也一样。求高手指点。为什么会跑到内存就过不去了了。那可是新内存啊。我怀疑是主板有问题。我想问下这主板那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那样啊。悲剧。差点被老板叼了。哎。悲剧。

网友:
如是内存插槽有事,也是过不了内存的

网友:
内存、内存插槽、和到CPU北桥的AD线都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A:
你认为换新内存就能过了吗,编程器也没有,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兄弟,万用表也没有吧,那你修什么啊,首先,不过内存跑D5 D4  先刷个BIOS,七彩虹有好多型号的主板跑D5 D4都和BIOS有关,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话,那就查内存的四大工作条件,VCC_DDR VTT_DDR VCC_SPD VREF ,,

正解
正解

网友:
先测下内存电压、上拉电压,实在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测下内存总线看看北桥有没用空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换新内存就能过了吗,编程器也没有,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兄弟,万用表也没有吧,那你修什么啊, ...

可惜我不是芯片级啊。我们老板都 不会。哎。。大哥你教我修主板可以啊。你QQ是多少。大哥。

网友B:
呵呵 ,这不是一句二句就能说明白的,你要想学就去学啊

网友:
大哥你就别再打击我了。你说的那些我都不会。我也想学啊。我的技术只建立在修电脑上。芯片级。我不会啊。哎。其实那些我们老板都不会。我们老板都不会芯片级。大哥你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没。哎。。悲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不是一句二句就能说明白的,你要想学就去学啊

怎么学。。。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吗?
大哥

网友A:
最讨厌的就是谁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学啊,要学多久才能学会啊,,,在这里我只想说,不努力,什么都学不会,,,去基地吧,,找饼哥吧
将是你成功之路的引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的就是谁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学啊,要学多久才能学会啊,,,在这里我只想说,不努力,什么都学不会 ...

你是在那里学的。在捷迅的基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学。。。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吗?
大哥

找月饼,报远程培训班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有时间是该报个远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