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400 机器无思路了

楼主(2012-09-21):
今天接了一台R400的机器,原始症状:开机暗屏,(前几天也接了一台R400暗屏订了屏线好了)一开始怀疑这个也是屏线问题,就把那台的屏线换上,还是不行,看来不是屏线问题,然后我把高压板也换了 ,还是暗屏,不知道吗故障了 到高压板的电压太多,就想是不是有电压不对,就直接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用的电压少 一个开启,一个供电,一个接地,供电取的主板屏线旁保险 19V 开启电压取的是原高压板接口的一个3.3V的电压(开机才有),试机,亮了,直接装起来,装上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的时候突然黑掉了,暗屏,灯管没有亮,接上外接电源 正常了 拔掉 用电池就暗屏 好奇怪 求高手指点
用电池的时候开机时好的,进系统暗屏

网友:
没有改好了

网友:
这个改了,以后应该会有问题吧,还有就是不能调亮暗度,,开机会白不

网友:
不过可以直接出机器

网友:
在没有改高压板时前开机暗屏的时候  屏下方的灯亮不  不亮的话  可能是板子上 屏线借口有个保险坏了

网友:
改个啥,估计原板3.3没出来,让你复杂化了

网友:
看现象应该跟节能模式有关系,你用电池的时候系统会自动降低屏幕亮度,可能是系统改变亮度的时候控制信号的变化超出了你高压条的正常工作范围,所以高压条停止工作了。

网友:
屏接口上19V要插适配器才有,用电池只有1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