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19显示器因驱动板导致的黑屏

楼主(2012-09-21):
昨天接了个lenovo19显示器拿过来开机电源灯亮屏不亮,拿出来观察没爆电容,12V5v都没问题,以为带不起来电容全换不行,16脚的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用好灯管测试都一样,测试高压板工作条件12v,地,正常,控制却没,控制是驱动板给的,驱动板一般不坏,找不下相同型号的mcu数据,抱着试的态度刷了个lenovo19差不多的,上电测试开机屏亮了指示灯却在也亮不了了,其他按键也正常,亮机一下午正常

网友:
驱动板线路是不是简单呀?

网友:
看起来挺轻松的

网友(点评):
多次发意义不大的帖子有骗分嫌疑,在此警告,若再次出现同类问题,视为灌水处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我以为是高压,换了高压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是驱动板的问题,开机信号不正常,后来拿屏电路的电压过来当开关。

网友:
我也是用屏电压当开关 加个电阻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