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正常显示,有时不通电。求解

楼主(2012-09-21):
接到一台DELL显示器,有时不通电。就是按开关键开关那里的灯也不亮.....不管它。过一会它又好了。有时能开机正常显示很长时间。可以显示几个小时。拆开观察。拆开的时候开了几次。它都正常了,没有不通电。。没有电容鼓包。没有明显的虚焊,没思路了.....新手求教....

补充内容 (2012-9-24 21:57):
谢谢各位。果然是按键的问题。虽然量着那开关没问题,不插开关板。亮机一上午。没事。这开关板麻烦点,开关板是一体的。没法换。最后把开关里的个小铜片擦了哈。掰弯点。装好试了一下午。没事开下关下。都正常。OK

网友:
应该有虚焊

网友:
可以加热一下

网友:
什么型号啊?就是DELL,上次也遇到一台,正常的时候,在我们店里用了3天,都没问题,有时候就开不起来了。忘记当时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A:
它没说是试三天没问题。就是一次可以正常显示个个把小时的。然后就黑了。不通电了。然后一会儿又正常亮个个把小时了....

网友:
开关键有没有测试过,极可能是开关漏电导致的哦,打2000M欧档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没说是试三天没问题。就是一次可以正常显示个个把小时的。然后就黑了。不通电了。然后一会儿又正常亮个 ...

按键漏电吗?上2000M欧档量一下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  5V 12V有没有正常输出 有没有电容不良(替换法)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先把按键换掉

网友:
换按键试下吧,你现在这台机子是不是DELL的机,但是是BENQ的板子?

网友:
我遇到的是翰士齐19的 按键换掉了 3天了 顾客还没回来找呢 敬候佳音

网友:
按键便宜,直接换了试试,这个软故障跟客户要价高点,说不定还会返修几次,不行再查电源板,最后查一下驱动板1.8V供电电容,稳压管旁边的电容,经常烤的电容爱坏,直接代换,表量出来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