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替换问题

楼主(2012-09-21):
R21 我用1K电阻替换了,找不到1.5的,会出现什么后果,请问这个是管信号的?还是电压的

网友:
在这个电路中,没有问题

网友:
代换电阻要看一下这电路在电路中的作用,你精密取样电阻、电压反馈电阻一定要原值代换。

网友:
须看具体的电路而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最好是原值代换。

网友:
Q4的上拉电阻,提供G极电压的,没问题可正常代用.

网友:
可以的,没事

网友:
你先查一下电路图吧!电阻最好是原值代换,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啊!

网友:
额  怎么整?

网友:
在这里面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上拉限流电阻,1K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