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偶尔黑屏,求真相!

楼主(2012-09-21):
我电脑偶尔黑屏,硬盘刚扫描过是好的,系统也是刚装的,(我没诊断卡)黑屏的时候是刚开机不久,我判断不是CPU发热导致。现在请高手解答迷津,或判断!!!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A:
说的不太清楚   先处理散热问题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太清楚   先处理散热问题 看看

我觉得不是散热问题,因为我的硬件都是放在外面的(没装有机箱)而且有时候是开机没多久就黑了。

网友(2013-05-30):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换了个cup貌似就好了

网友:
散热是否正常,其次系统是否稳定?

其次是硬件兼容

网友:
还有保修的话可以免费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