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长城ATX-350P4高压短路电源一个

楼主(2012-09-21):
今天换下一个长城电源,350P4,质量还不错的哦,抓在手上蛮有分量,卖废铁也能多卖点钱,不过还是修修看先,实在不行了再卖废品也成。
拆开外壳---保险管烧黑---明显高压部分短路了---拆下测量两个13009开关管击穿短路---辅助电源开关管C3866是好的-------------200V560UF电容鼓起一个---拆下顺便测量两个100K均压电阻------发现其中一个电阻断路了---另外一个电阻好的(是不是坏一个电阻烧一个高压电容呢????)-----还好原件盒里头还有一个100K的电阻(拆机的,仅此一个,以后多备点我看)-------换上两个13009(也是拆机良品)---换上100K电阻------(以前没接灯泡被爆吓过几次,现在有经验了-)----不急着接保险管---接上100W灯泡---上电------灯泡一闪而灭---说明没短路了。。。。上保险管接电测绿线3.68V,紫线待机5VSB也有了。。。。。。
装起-----------等待烤鸡----烤烤看是否稳定。。。。。。现在修高压部分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淡定的。。。就是低压部分故障还是比较蛋疼。。。。航嘉冷钻1.3有5VSB绿线4.6V也有,不触发,换339和7500不行,7500待机电压也正常。。。。扔一边有时间慢慢琢磨

网友:
不错经验,航嘉冷钻1.3故障查了推挽电路了吗?两个开关管相连的电阻电容二极管检查了没,7500的9和11脚相连的电路。还有就是短接绿线,4脚电压有降低到0吗?如果4脚是高电压4V,直接4脚接地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找个图纸对着修,很快就上手了的。好过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