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夜深人静,讯维首发无水印版本,液晶灯管不拆屏示波器测量灯管质量的方法.

楼主(2012-09-22):
PDF直接出图,为方便大家浏览,特意将水印去除.
观看最佳尺寸:19正屏,分辨率1280X1024,全屏模式.
示波器:54600B  100M 20ms/s采样
示波器有点老,这是我的工作用机,最使频率最高, 工具不怕老,就看你能不能使好!
说起示波器采样,曾经某君喷我的54622A只有200M采样,现在只能一笑而已.
答应过坛内某兄弟,送上灯管测量方法.虽然让他苦等了几个月,工作忙,无耐啊...只能借此贴说声:对不起了.

这个牛逼 是学问

网友:
图片及文字看不清的,请先下载再观看(观看说明前面有讲),觉得好的别忘了加分!

网友A:
我想请问 楼主 反馈端不稳定有可能是高压板引起的吗?

网友:
楼主示波器使用的太熟练了

网友B:
感觉这样还是太危险了,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把波波给烧了

网友C:
没有看见下载的附件包啊 是不是要直接下载图片?

网友D:
请教五上,数字示波器应该怎样设置?我刚入手一台普源的100M,但不太懂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 楼主 反馈端不稳定有可能是高压板引起的吗?

因为高压部份保护电路非常完羡!不止灯管有反馈,高压部份也是有反馈的,我没有去保护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还是太危险了,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把波波给烧了

十年如一日的测试液晶,没出过问题,不过安全起见,多是不会用2K以上价格的示波器去测的,都是用工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见下载的附件包啊 是不是要直接下载图片?

是的,PDF文件有水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五上,数字示波器应该怎样设置?我刚入手一台普源的100M,但不太懂得用。

按auto吧,普源100M应该是50%按钮,和auto原理一样.这个54600B也是数字的

网友F:
一般用替换法吧,用示波器太冒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替换法吧,用示波器太冒险了。

工具要用得其所,不存在冒险一说,替换法的确可以确认问题灯管所在,不过我的图片是测量灯管质量,就算拆屏,你也不能知道灯管内部介质有没有异常.

维维中你切底了解故障原因,是非常有好处的.所谓十个修九个蒙,能做到真正了解电信号工作状态,才是维修真正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auto吧,普源100M应该是50%按钮,和auto原理一样.这个54600B也是数字的

多谢兄弟的回复,下次碰到,一定试试!

网友:
灯管的那条细线我还以为也是高压呢

网友G:
杀鸡用了牛刀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的,波波太贵了,一不小心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杀鸡用了牛刀

这是小刀,牛刀放在另一个架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