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再发三星R458 CPU PWM电路维修(CPU坏,ADS波形)

楼主(2012-09-22):
图片非常多,所以PDF直接出图,有水印.
观看最佳:19正屏,分辨率1280X1024,全屏.
示波器:54600B,54642A,其他就不多说了.看图!

网友:
图片及文字看不清的,请先下载再观看(观看说明前面有讲),觉得好的别忘了加分!

网友A:
要是楼主先测量芯片的供电不就可以秒杀了。但这样就看不到楼主的 精彩文章了

网友:
好羡慕楼主的设备

网友:
首先测量的是供电,不是上电一瞬间,5V是平滑落,没有异常,只有上电一瞬间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楼主先测量芯片的供电不就可以秒杀了。但这样就看不到楼主的 精彩文章了

补充几点:
上电后5V供电是足够的,上电一瞬间的波形是极端短暂的,54600B是抓不到的,只能抓到峰值电压,手上的普源也不能很好抓到.
图片中有突变的波形,在下降的一瞬间,PWM早已停止工作,这就是修PWM的难度所在

网友B:
楼主呀,我有点不解,,
你最后说的关于ADS#信号 ,先是北桥通过ADS#发给CPU 后 再由CPU发出寻址信号的是吧?
但是我也看到其它的说法,CPU得到复位后就会直接发出ADS#信号 到北桥 再到南桥 IO  BIOS的呀???
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呀,我有点不解,,
你最后说的关于ADS#信号 ,先是北桥通过ADS#发给CPU 后 再由CPU发出寻址信号的是吧 ...

我的是一个推论,你想了解,可以上intel网站下载官方文档研究

网友:
思路清晰,有波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C: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灵活,感觉有时候没必要这么麻烦,根椐多年经验,修CPU供电,只要不是氧化腐蚀的只要量几个关键点一般都可以很快修好,如芯片的供电,上下管G极的对地阻值,关键电阻的阻值等,换换芯片 MOS管330大电容及大电感等,反馈电路很少损坏。稍微难点的就是不稳定的。
另外这个机器曾经修到过因P5V延迟出来造成主板挑CPU 且不稳定。原装CPU不能用,只能用高端的CPU,但进系统有时候会死机蓝屏。开机掉电或不跑CPU或不跑内存。原因C754容量被人为换大造成,根换后正常,楼主有兴趣可以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您加分 你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呢

多谢!!!请看一楼开头,有说明示波器型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灵活,感觉有时候没必要这么麻烦,根椐多年经验,修CPU供电,只要不是氧化腐蚀的只要量几个 ...

供电最难修的我认为是PWM,特别是CPU,保护太多了.保护瞬间短暂.万用表是无可能测出上电一瞬间的供电及反馈异常情况.只能代换尝试.示波器如果是反馈或管子出问题,能直观测出的,也只有高端示波器.之所以用示波器,是要求自己尽可能的看到问题出处,而不是蒙混赚钱.你提出的p5V容量被改大而造成,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我向你举个疑例:主板使用6.3V/1500UF七到八个电容并联作为滤波,但笔记本为什么只有两到四个4V/330UF的电容并联就可以达到要求了?这里就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电容的ESR,其实这才是电容的第一指标!容量其实是对于频率而言的.你这个电容的原因估计就是ESR改变造成.我手上有一个ESR相关非常经典的例子,不过相关图文短期内都不想对外公开.

记得修一台东芝L300,就是因为CPU电容的ESR太高,导致后面的思路全乱了,身受其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灵活,感觉有时候没必要这么麻烦,根椐多年经验,修CPU供电,只要不是氧化腐蚀的只要量几个 ...

嗯,对了,其实众多的制作的,这一个维修过程的制作是最长,最苦的,因为修这个板遇到的难题前所未有.你和其他坛友可能看觉得简单和乱,之所以乱,是因为相片断续太多,修好后思路太乱,所以你说难么?或者吧,许多人都放弃了,所以没多少感觉有难度,如果有人花了几个月时间去修一个这样的电路,才能感觉到我为什么发这个贴子的图文这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最难修的我认为是PWM,特别是CPU,保护太多了.保护瞬间短暂.万用表是无可能测出上电一瞬间的供电及反馈 ...

那个电容是10NF的,你对着电路图看下,或者你手上有这个机器可以试下把这个电容容量换成大一点的,看下有什么效果。楼主说的那个ESR案例短时间内不想公开,真希望楼主能发出来让大家分享下,当然我也能理解短时间不想公开的原因。

网友F:
显微镜不错,用得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微镜不错,用得多不

非常常用,换显卡做BGA可以提高不少成功率,显微镜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纸巾碎!
飞线的情况靠他可以做到100%的信心,特别是极微小的线.还可以检查焊盘引脚的虚焊情况
最重要的功能是识别芯片的真假.

网友G:
楼主显微镜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显微镜是什么型号

O记的SZ4045ESD

网友:
楼主能写的这么精彩,技术想必也不赖,反馈回路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看得头晕,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设备齐全,当然技术也好。还有一部分没看懂

网友:
   LZ求教个问题,为什么我60M的数字示波器,测试不出供电杂波?一直都是直线呢?请告诉我一下,测试电压正常还是有杂波需要怎么调节示波器的啊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杂波.
有的杂波是电容失效后的开关管方波+变压器振铃.
有的是尖峰,也有毛刺....等等

网友:
PWM电路这个是我看的最精彩的帖子,楼主的电路基础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以后示波器的应用还要像楼主学习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销魂啊。能不能专门教一下专门用示波器啊

网友:
修得很好,唯一的缺憾就是R331在你的电路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位置和作用
如果能上一个电路图截图,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