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G只显示小部分,其他灰屏

楼主(2012-09-22):
如图所示,屏电压32V,-7.8V,12V,5V,3.3V都有,驱动板也在淘宝买了一样的更换也不行。开机驱动板和逻辑板主芯片等都很热,而且插上屏线逻辑板有吱吱响,拔掉就没有。麻烦大侠们给点意见

网友:
屏坏了。看样子修复有点难度,放弃吧。

网友:
明显屏坏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修复的可能很小。

网友:
典型的屏电路问题好多屏一旦出现这样问题大多回复是说屏坏了,我就不明白屏坏的定义太广了,如果就屏体本身坏的原因到底有多少

网友:
应该是屏的驱动电路的问题,有条件的话,用热压机试试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一样故障。是19寸的,有28V 22V只有15V,换了几个电阻搞定的。

网友:
这个的话是屏坏了..应该是LTM220M1-L01的屏吧..

网友:
不好说啊,屏电路上有异响

网友:
是有响声,拔了屏线就没有了。而且屏线圈、变3.3V的管、主IC发热。驱动板IC发热最厉害。但我量过了电压都正常,就5V是4.7V左右。

网友:
屏坏了,不用搞了,屏模块坏的了

网友:
砸了,我买了个新的DELL的,不买三星了,保一年,两年就坏了

网友:
用点评工具点下 屏坏就没意义了